主板USB不通电

楼主(2015-08-29):
求助大神   联想台式机主板USB不供电   有的时候又要通电   但过一会又没了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查一下USB5V供电

网友:
应该有个供电芯片,,不行只接拉个5V过来就行了

网友:
顺着线路跑一下,看哪个芯片管理的USB供电。

网友:
是否是V星代工的,如果是就是八角芯片。

网友:
查附近小8脚

网友:
是看到鼠标灯亮了下又灭了吧,先驱动吧

网友:
看下USB接口旁边有没有小八角的芯片。有的话一般是小八角芯片不行。

网友:
没图纸就跑线查USB5V来源啊

网友:
如果是MSI的话 一般都是边上的小八脚坏的

网友:
修到好多都是八角芯片坏的。

网友:
直接飞个5V供电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