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 P4 维修

楼主(2015-08-29):
保险好的 一个电容鼓包
一个均压电阻 被大的电容固定胶 腐蚀
更换就好了
这款按都修了 5 个 都是这问题
估计是通病

网友A:
LZ好技术,不过修这个不挣钱了吧?二手好的才20

网友: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
楼主这是练手兼赚点零花钱.......

网友B:
这个电源外观看够破的,年头不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已经没必要去修了,如果是练技术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LZ好技术

网友:
介绍维修经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呀!基本上都是通病,很少有例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好技术,不过修这个不挣钱了吧?二手好的才20

恩 是的 换个新的杂牌 才六七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外观看够破的,年头不小了。

08年的 长城电源质量 还真好 用了这么久

网友C:
按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还在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还在学习中

刘坚强的吗,我在学习显示器维修,,,。。

网友:
嗯。分压电阻坏了,导致电容电压过高,所以电容爆了。严重的会导致磁通不平衡,炸管。

网友E:
学修开关电源时,刘坚强我也看过但不是最好的选择,,很多资料我也看过。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刘坚强的吗,我在学习显示器维修,,,。。

是的 看了好几遍视频 开始自学电源维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刘坚强的吗,我在学习显示器维修,,,。。

显示器 维修视频 全部的吗 能传份给按吗 多谢
网上 找不到 按邮箱 56264767@qq.com
网盘分享下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修开关电源时,刘坚强我也看过但不是最好的选择,,很多资料我也看过。走了很多弯路,

刘坚强 讲的很基础 讲的大概架构 比较初级
好多问题 按都是在【迅维】论坛高手的 指点下 慢慢学习 积累的

网友:
楼主     牛掰了  我修了好几个 都没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 维修视频 全部的吗 能传份给按吗 多谢
网上 找不到 按邮箱
网盘分享下也可以

现在在网上搜索不到,显示器维修刘坚强的全部了,你在其他地方下载的有没用,要买了,我也无奈为力了,,,,我的发给你,你也播放不了,要播放密码的,一机一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 维修视频 全部的吗 能传份给按吗 多谢
网上 找不到 按邮箱
网盘分享下也可以

你问,徐总,有不有维修显示器的教程

网友F:
长城电源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在网上搜索不到,显示器维修刘坚强的全部了,你在其他地方下载的有没用,要买了,我也无奈为力了,, ...

哦 是这样 加密的了

网友G:
颜色都看不清了,这个电阻多大的啊

网友H:
哪个电阻 位置 拍一个照片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个电阻 位置 拍一个照片号码

均压电阻 被胶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颜色都看不清了,这个电阻多大的啊

常用的 150K 的 和100K 的

网友I:
杂牌凌霸电源,这个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长城电源通病,换了就好!

这款电源 估计产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杂牌凌霸电源,这个很少见

按这边 用的比较多 便宜的 55一个 这种是60的

网友J:
感谢分享,电源维修学习中,长城电源过去正品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刘坚强 讲的很基础 讲的大概架构 比较初级
好多问题 按都是在【迅维】论坛高手的 指点下 慢慢学习 积累 ...

刘坚强无非就是教你拆,看了20集基本上看不下去了。1.理论不讲解。2.常见坏件没讲解。3.课程太长,不抓重点。不过对于免费的,也只能选择他的视频了。时间多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LZ好技术,不过修这个不挣钱了吧?二手好的才20

不是钱的问题吧,一般简单的故障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故障复杂了那是另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刘坚强无非就是教你拆,看了20集基本上看不下去了。1.理论不讲解。2.常见坏件没讲解。3.课程太长,不抓重 ...

新手看他的教程可以,,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电源维修学习中,长城电源过去正品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现在便宜的正品 正品质量也在缩水 用料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钱的问题吧,一般简单的故障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故障复杂了那是另一码事

恩 说这样的 有的 保险烧了 大电容爆了  后级输出电容爆了 换下就好的

网友L:
这个电源我以前用了将近8年也没坏

网友I:
那么大的电容鼓包,感觉,这个比较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源我以前用了将近8年也没坏

以前的长城的电源 质量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么大的电容鼓包,感觉,这个比较严重啊

电压不平衡造成的 这个不严重啊 换了 就好了

网友M: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就是一个均压电阻烧坏,引起一个高压电容爆炸,搞得辅助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挂了,没有配件换,不知楼主有没有多的一个?可以用一个坏的电源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就是一个均压电阻烧坏,引起一个高压电容爆炸,搞得辅助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挂了,没有配 ...

还是等机会吧 下次碰到了 就有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我也修了几个了。有些还能用

网友:
好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N:
固定胶感觉经常出这个问题。。。。换电容真得特别小心这个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固定胶感觉经常出这个问题。。。。换电容真得特别小心这个地方。!~~

固定胶 固化腐蚀 造成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固定胶 固化腐蚀 造成的

这种胶在高压下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胶在高压下容易出问题.......

时间长了 被热量烤的固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等机会吧 下次碰到了 就有了

感谢楼主,到时用一个有铜管散热的超频三主动PFC电源换一下8-9成新的,此电源因控制IC损坏,换IC后带不了载,没时间折腾放一边了。

网友M:
楼主专业修电源的,不知有没有碰到超频三坦克T55豪华版LA700B-HP的电源?这款电源用料扎实,我这有一个也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坏了,只能放在一边很可惜8成新,想楼主换一个旧的能用的电源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楼主专业修电源的,不知有没有碰到超频三坦克T55豪华版LA700B-HP的电源?这款电源用料扎实,我这有一个也是 ...

俺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确定 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吗
可以上图片 论坛 上高手很多的
换个能用的电源 你不i吃亏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俺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确定 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吗
可以上图片 论坛 上高手很多的

是的,辅助电源的初级线圈烧断了,电阻值无穷大,没配件,放在这里也是成了垃圾当然要换也要一个像样一点的,反正用在旧电脑上,已新入手一个长城额定功率700W的,这个就用不上了。

网友M:
两个超频三的都挂了,后面就改买长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是的,辅助电源的初级线圈烧断了,电阻值无穷大,没配件,放在这里也是成了垃圾当然要换也要一个像样一点 ...

辅助 变压器 都烧了 那辅助部分 严重短路 估计不少元件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个超频三的都挂了,后面就改买长城的。。

看来超频三的电源质量 不怎么好
反正放你那也是垃圾 上次按卖的没法修的电源 不论孬好 5块钱一个 收的人 还不愿意要
发给按  对换 自学电源维修用算了

网友P:
大神,5V待机没有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神,5V待机没有求思路

按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可以上图 论坛很多高手的 可以帮助你的

网友:
这是通病,收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辅助 变压器 都烧了 那辅助部分 严重短路 估计不少元件烧了

是的,IC,和电源调整三极管都挂掉了,已换全新的,就差一个辅助变压器没料,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IC,和电源调整三极管都挂掉了,已换全新的,就差一个辅助变压器没料,没办法。

等机会吧 下次有一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IC,和电源调整三极管都挂掉了,已换全新的,就差一个辅助变压器没料,没办法。

留着拆件吧......

网友:
08年后的东西就开始越来越缩水了,特别是DIY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