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加电非通病

楼主(2015-08-29):
    开始是U4513脚烧糊了飞线后待机有了 插电亮了以为好了 装起来不加电了  待机正常 不是ECbios的问题
就是pm_pwrbtn#有跳变 到PM_SLP_S4#没信号发出 求助PM_SLP_S4#信号没有能断定南桥坏吗?

网友:
     希望大家多发表论坛信息 谢谢

网友:
那就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啊,VCCRTC这一类的,还有RSMRST,还有南桥的待机供电,这些查完了在判断南桥问题也好啊

网友:
按时序来修!找时序图吧。

网友:
B460  有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就一个SLP_S4#不出来,是不能断电南桥坏的  首先你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全部满足?如果满足了,且南桥收到了EC发来的开机信号还不发出此信号,那你可以断电南桥挂了

网友:
不能判定

还需要查桥的其他条件

网友:
楼主机器好了没有,南桥待机条件都到了吗?

网友:
这种不能只能说明这个时候南桥没有工作,需要查找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那就按着不触发维修呗!应该没有大问题这机器就待机和cpu电路爱坏!

网友:
这不能确定啊,看图纸按时序修吧

网友:
这机子南桥坏的也多!!!

网友:
按时序搞就对了   谁不工作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