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佑泽电源 维修

楼主(2015-08-29):
保险完好 初级主 辅 都正常 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5v SB 输出正常绿线 正常
PWM SD6109
后级5v 12v -12v 大电感 烧变色
找个杂牌上普上边的 大电感 换上 绕的圈数比原来多点
也是三组 -12v 12v 和5v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全部更换
3.3v
12v

5v

-12v

PG

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测试 正常
滤波大电感 是不是 要求 圈数 必须更原来的 一样
换个差不多 圈数的 能不嫩用呢

网友:
值得学学,不错

网友:
大电感可以自己绕,也不难.....只要有合适的漆包线.

网友A:
不用在意滤波电感的圈数,只要是同类输出位置上的就行。这个电感参数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意滤波电感的圈数,只要是同类输出位置上的就行。这个电感参数要求不高。

多谢指点 这个电源 按测试了 几个小时都正常的

网友B:
楼主的15B+多少钱?有何优点?

网友:
楼主的情况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不必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15B+多少钱?有何优点?

淘宝的 360 买的 按以前用 胜利的VC890D 手动不方便
优点  省电 感觉做工好 自动挡方便点
缺点 点租档 比按的 VC890D慢 要3 4 秒 读数稳定

网友C:
怎么万用表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万用表和我的不一样,,,。。。

你的也是15B+吗 上个图片看下 难道按买到假货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增长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也是15B+吗 上个图片看下 难道按买到假货了

我的是DT-9208A+我的档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DT-9208A+我的档位多,,。。

    图片小,和你用的一个牌子,,。。。。

网友C:
我晚上照的不怎么清晰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晚上照的不怎么清晰哦,,。。

看图片 品牌 标识 不一样啊
你的 买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 品牌 标识 不一样啊
你的 买的多少钱

100园,你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 品牌 标识 不一样啊
你的 买的多少钱

我还是新手,我在老家买个那个万用表要便宜些,不过他不是全保护

网友:
这个要求应该不是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小,和你用的一个牌子,,。。。。

你的牌子和楼主的不一样,FLUKE 是美国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