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大侠看下,三星S4手机开机花屏有图

楼主(2015-08-29):
今天接到三星S4手机花屏一部,我询问客户客户说手机之前摔过但使用正常没有进水,手机是使用过程中花屏的,我问他开了什么软件花屏的他说就开了个QQ。我拿到手机一开始判断手机屏幕排线松动,打开后壳发现只有耳机排线松脱(我把它排线扣上去了),然后又试了把屏幕排线拔插几次,开机故障依旧。然后怀疑主板CPU虚焊用热风枪200度 给主板每一个芯片烤了一下,开机故障依旧。现在是不是该换屏线了,还是刷机从软件下手。如果是屏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我判断不是屏幕坏了,屏幕在使用过程中坏掉的可能性太小了。求各位大侠指导下 小弟在此感谢不敬

网友A:
先软后硬   先简后繁  一步步排查嘛   开机的LOGO有吗?  还是开机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手机之前摔过了,还应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怀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   先简后繁  一步步排查嘛   开机的LOGO有吗?  还是开机就是这个样子

无开机LOGO的,开机慢慢变成黄色,由浅变深的一个过程

网友:
应该还是屏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吧

网友:
静待高手真知灼见

网友:
是Cpu问题,统货维修中,这故障就不修了

网友:
三星的配件死贵,以前换过屏,800+

网友:
里面的液晶坏了啊

网友:
摔过,估计是故障不明显,现在故障彻底出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坏了,我修的NOTE3进水机,开始闪,然后也这样,换了屏就好了

网友:
还有,你看看屏幕排线座或者屏幕与液晶接触的排线

网友:
量过显示屏,二极体值没有,还有显示屏供电,电压

网友:
找个屏幕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一下屏线接口,未解决就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估计是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屏幕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能进rec不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