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主板报警

楼主(2015-08-29):
现在手上有2块联想M3A780M  V:1.0的主板  都是开机报警3短1长  都是跑到56就报  1脚有0.7v 236脚有3.3v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内存条也换了   一直报
不知道怎么搞   还有一个up1511r可以用什么换   有一块主板上这个芯片被人拆了

补充内容 (2015-8-30 09:54):
大神们  给我讲讲怎么搞啊

补充内容 (2015-8-31 09:30):
不知道动了哪里 ,主板自动上电了

网友:
求给思路啊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修好了没 说来看看

网友A:
SM总线量下,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联想台式主板coms没电是不开机的

网友B:
118脚和238脚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

网友C:
是三代的吗?内存5脚有3.3V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用的也是UP1151R,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同,百度里和论坛上没有资料!

网友:
没有 找不到思路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三代的吗?内存5脚有3.3V吗?

是3代的  5脚是干嘛的  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8脚和238脚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

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总线量下,CMOS电池有电吗

电池有电的

网友D:
你拆开南桥扇热片看看  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开南桥扇热片看看  可能会有惊喜

没有什么啊

网友D:
这种是MSI代工的么   如果是的话 你看下鼠标键盘跟USB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MSI代工的么   如果是的话 你看下鼠标键盘跟USB有没电压

是AMD的桥   usb有2个脚有5V

网友:
看看维修结果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个。芯片用那个代换

网友:
楼主    你主要看看内存供电那块     你可以用组织卡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up1511r可用UP6109AAS代换

网友:
看你的补充材料我晕了,不知道动了哪里?好了?

网友:
板子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