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1.0不显示

楼主(2015-08-29):
华硕P8H61-M LX 1.0主板开机,不插内存的情况下报警一长二短,内存的供电和总线之类的电压都正常,插上内存不报警也不显示,bios刷过,不知道怎么搞了,又没PCI插槽,不知道跑什么代码

网友:
华硕的主板,没有点位,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过

网友:
换了CPU都是这情况,显卡不过我也试过加独立显卡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去某宝淘一个LPC诊断卡吧,又不是很贵

网友A:
搞好了,最后还是刷了bios,之前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在官网找了一个新版的bios,刷上去正常了。 顺便附上有用的bios 华硕P8H61-M LX re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最后还是刷了bios,之前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在官网找了一个新版的bios,刷上去正常了。顺便附上有 ...

我和你一样的BIOS刷了几个了都不行,麻烦你可以把BIOS发给我刷一下试试,谢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的BIOS刷了几个了都不行,麻烦你可以把BIOS发给我刷一下试试,谢些了!

我的QQ572066363 麻烦你一下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QQ572066363 麻烦你一下谢谢啊!

主板型号不同啊,我不是上传有吗

网友:
先所以供电测一遍啊   都没测怎么可能知道故障

网友:
看一下cpu有没有复位,这个信号应该在cpu风扇接口下的两个独立电阻分压得到,用假负载找到测一下,正常的话刷BIOS,还是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包括技嘉的也是那种BIOS通病,

网友:
H61的bios我一般都在论坛找了,官网的好多用不了

网友:
我也去官方下载了一个,刷了过后还是一长两短,那位大师知道怎么弄吗,今天我头都弄大了

网友:
怎么下不下来啊

网友:
啥也没查就刷BIOS就能正常,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你为啥不先查供电  按着顺序了、?

网友:
华硕官网下的好像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华硕的bios通病啊,我刷的别的都没找对bios

网友:
zhebios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2016-08-19):
先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修好了没    ?

网友:
建议你多刷几个bios       试试

网友:
下载的时候怎么显示只有特定用户才能下载?什么情况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应该是是供电问题,查一下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最后还是刷了bios,之前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在官网找了一个新版的bios,刷上去正常了。顺便附上有 ...

刷你这个BIOS之前我刷了3个了,还是1长2短。刷了你这个后,开了一次机,又是1长2短了。我运气怎么这么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最后还是刷了bios,之前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在官网找了一个新版的bios,刷上去正常了。顺便附上有 ...

cao  有时候刷几个BOIS  不行有些人就放弃可 哎

网友:
我这里有块1.00的不知道你的1.01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