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8-29):
一个 UP7707 第二脚 接地的 必须焊一条线才不会一直掉电,线另一头是空的,加焊过UP7707也不行,线短了也不行,我都试过了,

另外帮忙看下面这个 U47 也是 UP7707 吗?

网友A:
换哟。这种最麻烦要是有东西换还好。没有东西换最不好

网友:
你那个三级管是不是阻值不够哦,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怎么发现要有条线的,好奇啊。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楼主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
ATX+5vsb转 两个3vsb加条线就行,不加线就没有电压吗?应该是up7707坏了吧。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帮不到你。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神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发现要有条线的,好奇啊。

一直复位,戳到这个5脚1.2V 断断续续,继续戳上面 供电3V正常,戳到中间的就开始跑码也正常了,开始以为虚焊了,加焊还是不行,只能焊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哟。这种最麻烦要是有东西换还好。没有东西换最不好

我也想换个,帮我看下第二张图那个5脚的是不是UP7707,

网友:
没有见过,只有换只试试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修好了就好,。。但是可以跑跑线看看是哪里有问题。。。电阻。。。本身的管子。。。。等。。

网友:
估计是管子有问题了,换管试试。

网友:
其他的信号出来没。

网友:
楼主是不是阻值不够影起的呢,解决了吗,求分享原因

网友:
是不是焊盘接触不好啊?

网友:
好奇葩,多接一根好像也没什么,拍的图片看不清,想知道下面是不是UP7707只能通过查图纸,没图纸可以对比下脚位焊盘,供电与接地脚一样可以试下代换

网友:
先换个试试吧,第二张看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