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待机电流0.1A,桥微烫,啥情况不知道。

楼主(2015-08-29):
刚开始是待机0.4A,发现系统供电芯片51125A巨烫,3V打值短路,烧鸡桥巨烫,换桥,换芯片后,待机电流还是0.4,51125A仍然巨烫,3V打值正常,苦思冥想后换EC后,待机有时0.022 有时到0.1  0.022时按开关不触发,0.1时摸桥微烫,电感打值都正常,3V5V也正常,新桥不会又坏了吧,修到这里真想扔掉算了,大神们来支支招啊!!

网友:
待机0.022到0.1会不会是已经上电了,测量下是不是有电压出了。

网友:
慢慢修,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出来了   应该是有什么电压提前出来了吧

网友:
莫灰心,技术就在痛苦中磨炼出来的

网友:
测下EC的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51125的条件测过了吗?条件不满足也会很烫,二级供电有查过吗?不要就知道换,换来换去浪费时间也浪费钱

网友:
按时序来查,一步一步来肯定能查出来的。光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哦

网友:
不要着急判断桥  是不是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桥没有上好,也可能·继续短路,桥对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