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922SWF屏幕发白,下面三分之一闪

楼主(2015-08-29):
联想E1922SWF,屏LM185WH2,屏幕发白,下面三分之一闪。拆机检查发现VGH 18.9V,VGL -2.2V,DC-DC为SM4023。换了一块没有变化,但是断开VGL输出端的R72电阻,VGL上升到-6.05V.VGH上升到26V,跑线路发现VGL输出端经过电阻R72有回到了SM4023的25脚,前段时间修一台AOC的是SM4025,也是VGL要回到SM4025,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从下手了。有哪位兄弟有资料或者修过这个问题的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
屏幕坏了,找家维修店直接换。。。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  拆开看下先

网友:
;屏幕的维修资料少  一般都是换了 期待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直接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屏在换线

网友:
先易后难,换了屏线,不行就换屏,搞好后记得分享经验哦。

网友:
r72不知是不是反馈电阻。断开正常,如果芯片也不发烫,楼主也只能断电测测4023周边的电阻电容了。

网友:
屏坏。上面正常下面闪屏。再加上VGL电压不对,已经很显然了。故障点在屏侧边的COF上。

网友:
屏坏了  肯定的 用通用的点一下吧

网友:
在厂里专门搞这个的也没有图纸

网友:
屏挂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 LZ报废吧

网友:
绝对是屏,直接换屏ok

网友:
屏幕本身的问题,不确定的话,可以点一下屏

网友:
屏幕坏了   我这里好多显示器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应该先电屏,找出哪里的问题,逻辑板坏的话,不好修

网友:
点屏配件 点一下 不过经验来说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查逻辑板吧

网友:
新手吧你,搞得这么复杂,一看就是屏坏

网友:
屏故障嘛你会查还得会代换,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网友:
遇到屏故障一般都是发出去修,人家有机器、有元件。

网友:
换屏吧,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99%s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这种只能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