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5S今天今天和人打架打烂了

楼主(2015-08-29):
想问问5S没有ID密码锁 但指纹屏锁密码应该有  问下这样的情况可以刷机清楚指纹和屏锁密码么,刷机不会要输入指纹密码吧?????急等有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
这里是维修的,建议直接去维修店!

网友:
   放心吧

   5s可以刷,6和6p不行

网友:
5S刷机不检测指纹,6.6p检测指纹,放心刷吧。无所谓。对吧,小江江。

网友A:
正常的5S主板就裸板 开机电流一般多少范围正常哪位知道告兄弟一下

网友:
刷机不影响的,可以刷最新的系统

网友:
5s可以刷,6和6p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5S主板就裸板 开机电流一般多少范围正常哪位知道告兄弟一下

正常的话是150~400ma

网友:
5s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