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BIOS错误

楼主(2015-08-29):
G40-70M开机电流到0.5左右 期初怀疑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 就在论坛上下载一个 首先备份元BIOS  刷后问题依旧  就想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想换回原BIOS  就出现这个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换个BIOS本体刷回原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本体刷回原bios试试

现在就是刷的原来的BIOS

网友:
有两个打勾的看到没,把下面的勾去掉就成事大吉了

网友C:
相信我,不明确再问我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不明确再问我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不明确再问我

兄弟那两句什么意思呢

网友:
程序还刷好吧从论坛在下一个吧

网友:
把BIOS芯片的八个引脚用烙铁托平再试试,我上次也是这样的

网友:
bios 有问题就换一个哟

网友:
你先试着换个 BIOS芯片刷BIOS看看,有可能BIOS芯片坏了

网友:
25Q系列的,一般的编程器,备份,刷机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说,有不可用的情况。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检查芯片ID项取消看看,不行就换个BIOS

网友:
换个BOS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刷的原来的BIOS

是叫你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换个好的芯片刷。

网友B:
SST25VF016B  能不能替换W25Q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T25VF016B  能不能替换W25Q64

应该不可以你的找个大点的容量的

网友:
一般采取相同容量,最好就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C:
按我说的是不是刷成功了。
运成电脑
刷成功了 但是不能用 装上和刷写错误的一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说的是不是刷成功了。
刷成功了 但是不能用 装上和刷写错误的一样

网友:
另外找过一个一样容量的bios芯片,论坛下载一个刷进去,上机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BIOS是多大就换多大的试试

网友:
刷上不能用,不代表故障是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