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修一例ACER 4930不开机

楼主(2015-08-29):
本人维修新手,对笔记本维修理论懂个70%,实际动手基本上是头一回,对高手来说这个问题是秒杀的,所以请高手勿见笑,跟我一样的新手们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别犯跟我一样的错误。
拿到一台ACER 4930笔记本,因为是熟人的,所以直接丢在这了,连症状都没来得及问。插上电源,无电流,指示灯不亮,应该只是保护隔离,最多是35V待机的问题,不是动桥显卡什么的大问题,新手都可以试下手了。拆开机,找到板号是LA4201P JAL90 正好有图纸,然后去测公共点无电压,发现是VIN进来第一个场管PQ9自导通后第二个场管PQ10没导通,PQ10的G极是连接到充电芯片BQ24751的4脚ACDRV#,应该是低电平,实测却是18V多,虽然测得24751  PVCC供电正常,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2.6V左右,也有VREF 3.3V,还是觉得是芯片不良,加焊无果后,换新的上去,一下就有公共点了而且是电流偏大,(心里还高兴呢,这种QFN的芯片自己总共没焊过超过3个,居然这个一换就成功了),之前只是打过各个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却没管公共点,测一下发到值很小,但没到0,所以就一顿忙活,把所有的上管都拆了,再插下电,结果电流变更大了,到0.35了,赶紧拨掉。(这时好多大神肯定会用什么烧机大法了,我是不会这项神技了)
一个个拆公共点滤波电容,终于找到个祸手,就在BQ24751边上一个PC44穿了,换掉它,再插电,不短了,按下开关,能触发。
然后就开始一个个装回各供电上管,装到CPU上管si7686时,再触发,结果掉电了,还以为这上管有问题呢,取下测,结果真吓一跳,有时DS极会短,有时又不会,搞晕了,以为这场管有问题,还去网上订了货,准备换掉它。等到晚上没事时,又去测它,还是一样的情况,测DG和GS之间又不会短,...转了一圈回来,突然想到,万用表不是有电吗,红笔G极,黑笔S极,这样岂不是给场管G级加了个高电平!再去反复多测几遍,发现确实都是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去碰G极,DS之间就不会通,一碰了G极,之后的好几秒内,DS之间都是通的。难道场管就是这样的吗??如果这场管没问题,那为什么会掉电,感觉掉电是最难修的,还去断了BIOS电池,在CPU上管没装的情况下还去触发,居然也会掉电了,啥问题呢,............反正是来回想了好久,最后又去测一下公共点,突然注意到,电压好像偏低,电源19.5,公共点怎么都不到19V,按道理讲场管完全导通应该压降基本没有吧,又去测PQ10的G极,电压居然还有18V,怪不得呢。搞了半天还是没完全导通,带不起后面的负载引起掉电,就又把充电芯片重新拨掉焊一遍,之后,电压终于不偏低,终于不掉电了,再装回所有上管,还是没掉电,不上CPU的话,CPUCORE电压会是1.5V,坚持个4到5秒后会掉回待机。
装回所有东西,再插电,结果是大电流,又把我吓一跳,知道为啥吗,因为电池没电了,要充电啊,哎,又是自己吓自己。
经过这次维修,对焊功的重要性更加深有体会,另外对一些元件的特性有了些了解,特别SI7686那个场管,不试过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另外想说的是,其实,维修不是太难,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想学和正在学硬件维修的坛友们,要多点耐心,对自己有信心,就一定能学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比我还多了,思路一定要清晰

网友:
不错好,有能力

网友A:
最后一个图 就说明了 故障点
新手分析的还算不错了 下个本子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意思就是,公共点短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图 就说明了 故障点
新手分析的还算不错了 下个本子就不会走弯路了

下个什么样本子啊?我也不想走弯路了。

网友:
不错~新手上路~~继续加油~

网友:
公共点短路咯!,仁宝公共点没电压,首先对地阻止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去搞其它的

网友:
维修前提是焊工要够好,其他都是扯淡,我有个同事,维修很好,就是焊工不行,每次都叫我帮他汗,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新手需要多练练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