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R5u BA41-02317A 不开机 电流跑0.92

楼主(2015-08-29):
三星450r5u,不开机,电流0.92.不插内存为0.85,最高跑到了1.35还是同样通电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不显示,cpu为i3-3210植球,加热无效,加热显卡无效,我们都晓得三星笔记本主板没有位置标志,根据点位图,线路图查到IGFX_CORE无电压,阻值为0.此信号是ISL95836到CPU.刷bios还是无果,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用点位图找到EC3.EC4不良,上电管芯片,通电,电流一路狂奔,我们熟悉的三星LOGO出来了。 有三星NP450R5u  BA41-02317A 点位图 线路图以及 cad查点位图软件 以及 bios,方便以后大家!  能求精吗?

NP450 BA41-02244A点位图.rar

NP450R5V BA41-02244A .zip

网友:
附上EC3 4的截图

这个板子修的不容易U都重植了 ……

加精需要考虑 不过资料很好 加分了

网友A:
其实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嘛?

不是CPU!而是核显!

网友B:
楼主明知道核显供电为0了为何还要去刷BIOS?莫非对自己的测量判断没有信心?还有主板很脏,这么点小修不应该下这么多焊膏,扩大故障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维修!

网友:
这个好弄吗 这么麻烦

网友:
刚好修到哈,要是没图就哭了

网友C:
装备很齐全, 点位图,图纸,都有,幸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明知道核显供电为0了为何还要去刷BIOS?莫非对自己的测量判断没有信心?还有主板很脏,这么点小修不应 ...

有时候难说 哪怕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机率,至少还可以保存下bios资料
至于锡膏 情非得已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备很齐全, 点位图,图纸,都有,幸福啊~~

维修 必须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CPU!而是核显!

       是 的

网友:
修的那么麻烦  楼主功夫深

网友:
OV 怎么知道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