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H61M-K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8-29):
  板接到手故障是,上电不掉电  不显   插不了诊断卡跑不跑马不知道
量内存  cpu  桥供电都有,PCIE上没时钟没复位
新手修版,没理论,就知道华硕822容易坏,换了i/o右上角822后插上atx自动上电
然后还是没理论,万用表找绿线跟i/o旁一个330相连,更换后上电开机正常
之前那个822没换回来,拿下来测是没坏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BIOS太大发不上来

补充内容 (2015-8-30 16:29):
一开始是不会自动上电的,只是没时钟复位,换了822后才自动上电,

网友:
没看懂你想表达个啥,不过你可以去迅维淘宝专卖店或者其他店都可以淘到LPC诊断卡,可以显示跑马的

网友:
路过看看你们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半天  绿线问题 影响的自动上电0.0

网友:
表达不够清淅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这种板,我也没诊断卡。。。那卡贵啊,,别的卡才一个8块,这个最少要80吧,,

网友:
楼主原先故障是触发正常,只是没时钟复位,后换了与绿线相连的330显示了,感觉这里面都没有逻辑关系。

网友:
下次有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