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29):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360的机器,电流跑0.5瞬间掉电,测的cpu电压无,其他正常,

网友:
既然你都发现了没有CPU电压 那就查下原因啊 也许就修好掉电了

网友:
没有供电好修呀,查CPU供电的条件呀

网友:
联想的电脑先考虑刷BIOS,在看还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