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无法开机

楼主(2015-08-29):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G570无法开机、查发现3.3V、5V不出来、线性3.3V、5V正常、开启电压也正常、分析3.3V线性电压给EC工作、EC有了电压晶振起振、时钟正常、延时后复位正常的情况下会输出系统供电3.3V、5V开启电压给系统供电芯片工作、开启电压过来说明EC开机模块正常、51123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新的51123还是心不动、干脆换51125、换后可以开机了、亮机了、说明可能前面维修的人员换错了芯片、因为有些机器51123和51125可以代换、有些不可以。可是感觉有点不对、待机电压有时0.05、要插上电源一会重新插又变为0.01.分析应该是电容充电慢造成、5V线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换3.3V的系统供电电解电容后一直开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记下来了。

网友:
呵呵 我告诉你绝对可以换的  只需老铁动几下  需要稍微改动  很小的改动  电阻移位 拆除等等  要根据图纸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