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显的笔记本显卡坏了能不能换 所以笔记本的显卡是不是都能换

楼主(2015-08-29):
核显显卡坏了能换   所以笔记本的显卡  包括  独显和集成 坏了  是不是都能换同个型号

网友:
可以的呀,

网友:
可以不用换,修改BIOS,在BIOS里面关闭集显用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
换是能换,但最好别误杀了。你头像有点个性啊。

网友:
去附近的维修点 更换就行

网友:
有些换不了,富士通个别的没办法换

网友:
我只是了解下  笔记本显卡坏了是不是都能更换

网友:
现在的集显都在CPU里面  以前的老的在北桥里面  都是可以换的

网友:
还有显卡在cpu里面?

网友:
长见识了,最新款的连桥都在CPU里

网友:
集显在cpu上面晶体  换cpu 就可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