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26L16SW这样花屏什么坏?

楼主(2015-08-29):
各位师傅,创维26L16SW这种现象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求助

网友:
这是通病,你要是没飞线的手工就放弃吧

网友:
本人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有台创维32寸的电视机也是这样,但是有时用手拍一下又正常了,请教,不知修什么地方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松动或坏了

网友:
拔插屏线 测量各关键电压 电压正常 屏就坏

网友:
屏线 屏 驱动板 都会这样 自己排除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好啊啊

网友:
你弄个通用驱动板写个程序代换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猫屎程序坏了也会这样,但这不确定

网友:
先确定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自己排除一下啊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上的芯片问题,, 拆开看看屏上的pc主芯片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
各位师傅,电压怎么测,有没有脚位电压,我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