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7主板,集显,显示花屏,求助判断哪里出问题了。多谢!

楼主(2015-08-30):
情况介绍:
主板:GA-H67MA-UD2H-B3
CPU:i3 3240
内存:A-DATA 2G×2  +  Apacer 4G×1
硬盘:WD 500G + 2T

故障现象:
某天突然出现显示花屏,开机进入系统后就花屏。如图

卸载显示驱动后正常显示不花屏,但是装上驱动就花屏。

初步判断步骤:
1、怀疑是驱动问题,更新各种版本驱动,问题依旧。
2、怀疑是显存问题,拔内存擦金手指,单独插一根内存,每根都试过,更换内存插槽,问题依旧。
3、怀疑是显示器问题,将显示器连接到笔记本上,显示一切正常。另外不装驱动,显示也正常。
4、怀疑是显核问题,将CPU拿到电脑城,装在其他集显的电脑上,正常显示,没有花屏。

目前来看,主板的问题概率比较大。
请教大神,主板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下一步应该测试主板芯片么?应该怎么测试?
我应该用热风枪吹吹主板芯片么?
多谢!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5-9-3 20:43):
更新:
1、加了块显卡,花屏消失了。
2、换了个CPU,花屏也消失了,但是换下的CPU装在另外一台机器上也不花屏。

郁闷啊,到底是啥问题呢?
总之暂时是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15-9-3 20:45):
CPU和显卡一起换的。
用独显,不花屏。
用集显,也不花屏了。

换下的CPU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也不花屏。
这么看主板没有问题对么?

补充内容 (2015-9-3 20:46):
但是原来的CPU装在这块主板上就是花屏,装了好几回了,都一样。

补充内容 (2015-9-4 03:09):
现在的问题是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屏幕卡死不动了,键盘无响应,numlock键键盘指示灯不会变。

之前的CPU也有这个问题。后来自己好了。
我一直怀疑主板存在短路的地方。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

网友A:
我觉得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不是用热风枪,是用bga焊接机。。。。。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驱动没安装对。。上主板的官方网站下载这个板子的驱动。。

网友:
我换了原装驱动,还是不行。已经装了好几次了。而且连声卡的驱动也换过。

我需要重做系统试试么?系统太打,东西太多,不想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加焊北桥试试吧。。。

你是SB吗?H67主板哪来的北桥!连这都不知道!

网友:
先别急着动板子,量下核显供电会不会偏低。电压正常,换块cpu试试,有的主板时钟出问题会挑cpu会花屏; 外加个显卡试试,如果正常就加个显卡。如果BGA坏了,你加焊就能干的好吗??机率低了又低。

网友C:
先加个独显看看  如果还是花的话  就可以确定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得弄块显卡试试啦。

网友:
加个独显吧,还可以给客户报价嘿嘿一举多得

网友D:
可以问问客户玩游戏不  这样不就又可以搞块显卡  还能玩游戏

网友:
加独显试试  如果不花了   换个主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就是客户,没有显卡,准备去哪淘一块。要是不好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加焊北桥试试吧。。。

此主板只有一个单桥 不过出现花屏还是有可能芯片虚引起的

网友:
检测VGA接口电路,

网友:
     内存、CPU已分别确定没问题,可能是集成显卡的内存数据通道出问题,检查主板芯片及VGA出口。

网友:
既然你不是做维修的就别搞了。把问题扩大不好。 还是找专业的把   你可以参考下CPU电压。H67的花屏没有遇到过。G41的花屏到是看到过一帖子, 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23pin电压出问题。 也是技嘉的板子。 荡然 不要盲目对比 因为你的板子和G41的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不一样 所以 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个独显看看  如果还是花的话  就可以确定不是桥的问题!

我也认为   试了过后就可以知道桥到底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视频输出是用的DVI接口的。当然我换过VGA口,也是花屏。

网友E:
可能是桥的问题,集显在桥里面集成呢吧,

网友:
我认为是CPU和内存的问题,如果这两都不能换的话,最省钱省事的就是加一个独立显卡。

网友:
你敢保证你的桥没虚接吗?、?????

网友:
你那个板子南北桥集成的,你以为一个桥就没北桥了吗???还有请不要骂人。。。。

网友:
以上两条我是说liweichun123听的

网友:
还是拿给专业师傅修吧,自己弄搞不好费用比拿给师傅修还要高。

网友:
集成花屏的话  第一就是内存的事,第二就是主板

网友:
换个U   加个显卡   试试啊!

网友F:
CPU问题,这个我秀Y470的时候碰到过    集显电压高以后 烧坏CPU就是这个样子花的

网友:
显卡还没搞到,等搞到了试试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问题,这个我秀Y470的时候碰到过    集显电压高以后 烧坏CPU就是这个样子花的

CPU换到电脑城的上的电脑上不花屏。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么?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加独显用了吧 我遇到这样一般都叫客户加张显卡,加显卡性能还好些,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是桥了。该怎么处理,你该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SB吗?H67主板哪来的北桥!连这都不知道!

你那”SB“两字母,会让人家误解是南桥。

网友:
加个显卡搞 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问客户玩游戏不  这样不就又可以搞块显卡  还能玩游戏

”只上网查查资料用。”就不买你的独显。“你修不好吗?”你还是得咬紧牙齿去修。

网友:
那就得看看你的嘴皮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桥的问题,集显在桥里面集成呢吧,

h67显卡在CPU里  DAC在PC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