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维修 算不算通病

楼主(2015-08-30):
两块ASUS 主板维修  P5KPL SE  都是因为CPU 无供电  根据图纸CPU 供电芯片EN 电压不正常

根据点位图 EN  有12V 电压和VTT 电压转换过来 经过双二极管而成  双二极管正常  然后继续跑线

由VTT 转换过来的一路  是经过2个MOS 管的  没有配件 因为VTT 电压正常 所以直接拆除MOS 管后
CPU 电压供电正常   不管了 就将就用吧

拆除了MOS 管后 主板使用正常  估计也就是CPU 供电时序提前了  当然开起来人感觉不出来的

连续两块这样的板子 算不算通病呢

网友:
线路图发个看看,目前没遇到过这个

网友:
真不知道这样也能用

网友:
这个板子的822是通病  貌似自风扇口出

网友:
要是有一张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是822的问题  不用拆的吧

网友:
连续5块及以上算通病

网友:
把双二极管去掉也可以吧,通病了都

网友:
拆了就可以了?那华硕搞两个MOS管上去干嘛呢,肯定有用啊

网友:
不是 882的  MOS管的用处是用于CPU 供电 由12V 电压和VTT 电压复合信号供电 但是VTT 电压已经正常 在转换的时候出现毛病了  所以去掉   只是CPU 供电时序提前了 对电脑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这个板子的822是通病

网友:
貌似修到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
等待结果,有块主板也没有修好

网友:
风扇拆口旁边的那两个三极管经常坏,这个是通病

网友:
有块主板也没有修好

网友:
哈哈 有时时序 可以跳跃一下哦!哈哈哈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好吧,有福一起享

网友:
这板另外一个型号的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