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能教一下刷主板bios步骤最好带图解

楼主(2015-08-30):
本菜鸟想学习下刷bios因为在维修中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BIOS 可以在线刷,也可以买个编程器取下来手动刷,自己选吧

网友:
刷写BIOS 首先有刷写BIOS用的编程器工具  如果有编程器的话都带有说明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