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笔记本的 无线网卡能通用吗?

楼主(2015-08-30):
不同笔记本的 无线网卡能通用吗?

网友:
有的会报错

网友:
不可以的,大小有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
不行,芯片厂家与型号决定。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联想的会报WLAN错误,DELL的有时还会开不起机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基本上都会报错的

网友:
肯定不行,遇到很多了 装上去都要报错,必须要原型号的菜可以

网友:
普通的机型是可以的  犹如 海尔 方正 同方这些 二三线的   IBM   HP  戴尔  基本都报错  也不是全报错  大部分是报错的

网友:
不能通用的。

网友:
一个无线网卡搞那么多名堂,我说各个厂家,不把心思就在质量上,搞些不通用些东西,浪费国家资源,浪费老百姓的银子

网友:
很多都通用   我都挨个试试

网友:
有的能行

网友:
不能  有的会报错   有的进系统无线不好使

网友:
不可能,你可以看看脚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 通用的。。

网友:
试过几个  能通用     最好同牌子的笔记本

网友:
大多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网友:
大多数都不行,基本都会报错

网友:
不可以 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
看情况,一个年代出的的有的能用!我试过

网友:
大部分不可以的,不兼容,有的可以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次,东芝本,没有网卡,翻出来个不知道什么本子的,大小都不一样,插口是一样的,插上,用胶带粘起,进系统完美识别,装驱动OK。我还以为是通用的

网友:
大多都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大部分的老本可以,新本一般都要报错

网友:
我试过了,会PCI报错的

网友:
部分机器可用

网友:
在盒子里有好多,用的时候挨个试

网友:
装上去不报错,进系统能认到能装好驱动就行

网友:
通用的还是少的,大多不能通用

网友:
不能,仔细看看好的无线网卡的金手指都不一样的

网友:
有的可以通用 HP的肯定不行

网友:
像联想 hp 之类的 就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