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G475的本子 电池关机后指示灯还是亮的,插上电源就灭了,

楼主(2015-08-30):
   一台联想G475本子用电池关机后指示灯是亮的,接上电源后就灭了,进系统查看电池不充电,但可以放电,如果直接用电源的话有的时候还会掉电,这个奇怪的问题,我木有接触过,小弟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上论坛查了下  也有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 貌似都没解决。

网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重点检测保护隔离与充电管。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用电源有时会掉电,说明可能是公共点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用电源有时会掉电,说明可能是公共点电压不稳

刚换了块电池 ,能充电。  不过关机偶尔还是会出现指示灯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充电电路和电池检测信号,BAT_IN是否正常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得有很好的基础。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 查一下保护隔离 重点查一下管子

网友:
只看见表面故障 感觉不好修  其实顺藤摸瓜 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