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2015-08-30):
   我是新手,想发个帖子 ,发现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把图片 格式改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网友:
选择附件或者图片都可以的

网友:
选择高级模式,进入如下图中

网友(2015-11-14):
;华硕主板 电路串路,怎么修

‘型号P5P43T   ,串路得意思就是插上atx电源,诊断卡会微微的亮起来,能触发,触发后诊断卡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亮度,并且出现乱码《没有放CPU》

网友:
新手帮助:http://www.chinafix.com/misc.php ... 42&messageid=55   这里面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