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n5110,

楼主(2015-08-30):
插电瞬间触发能够发出一次slp-s3 跟s4.在按开关不触发,ec是npce795paodx 量 供电 复位ecrst都正常,这个ec的时钟是南桥发过来的,acin也就是下图的73脚psl_in1 为底只有0.12. 想请教此脚到底应该为高还是底?如果要是人为拉高的话南桥就不会发出ec的时钟,并且PM_PWRBTN#按开关的话也不会在为高低高,如果psl_in1按照原来的就为底的话,所有的条件都会正常,南桥的所有待机也正常,可是按开关就是不发出slp_s3,下面把73的psl_in1图传上来帮忙给看 bios ec 南桥都换了。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插电瞬间s3起来之后,后面不正常保护了?所以按开关没反应。现在怎么搞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屏开关信号吧?

网友:
ACIN应该为低呀,RSMARST信号正常不,LID正常不,还有桥那边的BAT_LOW正常不,这几个信号都应该是3.3V的高电压

网友A:
特别是BAT_LOW这个信号如果为低的话,桥就不会发出SLP的相关信号了

网友:
为啥不刷一下EC的BIOS?

网友:
这毛病不好能,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ACIN低电平有效!LID休眠信号有没有测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这问题还没见过楼主搞好了说下 啊

网友:
lid,为高。BATLOW# 为高。就是南桥不抬高slps3.,一插电会触发一次。在开就触发不了了

网友B:
PM_PWRBTN#都没反应,换桥做什么?EC其他你已经测过了,当然BIOS可以刷多几个,你看看PM_RSMRST#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BAT_LOW这个信号如果为低的话,桥就不会发出SLP的相关信号了

BATLOW测了。为高,都正常就是不抬高slps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M_PWRBTN#都没反应,换桥做什么?EC其他你已经测过了,当然BIOS可以刷多几个,你看看PM_RSMRST#正常不?

PM_PWRBTN 有反应啊,rsmrst也已经为高啊,按开关PM_PWRBTN也有跳变,bios刷两个了,刷的我自己以前备份的一个,肯定没问题,我都拍的照片备份的,后来有下载的一个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M_PWRBTN 有反应啊,rsmrst也已经为高啊,按开关PM_PWRBTN也有跳变,bios刷两个了,刷的我自己以前备份 ...

桥收到PM_PWRBTN而不发出SLP_S3#,查桥的待机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CCDSW3_3,8、DPWROK,9、VCCSUS3_3,10、BATLOW。都正常换桥吧。

网友:
条件满足还不出  换桥吧

网友:
按照不上电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收到PM_PWRBTN而不发出SLP_S3#,查桥的待机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 ...

说的这些都量了一边都正常,说实话桥我都换了3个了。

网友:
看看开关什么的小东西有没有腐蚀~有次我也遇见就是开关拉地方有点点小腐蚀不是很注意完全看不出

网友:
仔细量量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