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板子电阻电容没标号的大家都怎么修的?

楼主(2015-08-30):
如题,手上这台联想Y471A进液了,EC周围和南桥背面大面积腐蚀,目测是可乐。洗刷刷烘干后已经飞了3条线,换了能跑到线路的电阻和电容。
剩下的是被腐蚀到测不出阻值的南桥背面电容。有图纸点位图好蛋疼啊。
从短路修到不触发修到没1.5V内存供电修到没CPU供电,现在CPU供电出来了,1.2A-0.9A风扇狂转,应该是南桥背面腐蚀的电阻造成的,或许EC还有断线的地方。还在奋力维修中,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南桥背面这些电阻跑不出线路的,又没标号

网友:
小电容的话,看着个头颜色差不多就可以往上干,不要怕

网友:
期待点位图吧

网友:
啥都没有 就别折腾了。下一位、收钱、

网友:
完全靠经验,各个元件的资料

网友:
找料板吧楼主

网友:
电容看个头往上换,电阻可以先用10K左右试,最好有一块好板对照

网友:
换板!其实LZ应该烤后不行就换板!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修了半天还没有修好就亏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电阻只能找好的主板对照测量,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板子对照一下

网友:
电阻不好说了,老师说过一边是粗线一边是细线就上拉电阻,10K-100K,不过也有例外的。不行就慢慢试,有的也是几十R或0R的电阻。

网友:
摸标示。一般根据经验和脚位置来判断

网友:
这个修好也不稳定的,换板吧

网友:
点位图加图纸!仁宝的板子很搞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