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码片

楼主(2015-08-30):
屏的码片可以用BIOS机读码

网友:
你是说什么意思 ?
屏的码片可以用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啊   拿下来刷  或者拿屏线自己改一个

网友:
有些可以用屏线读的   一般都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没刷过码片

网友:
网上有卖刷码片的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