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加点不显示

楼主(2015-08-30):
g480 加点不显示 读内存了
不显示

网友:
那加焊显卡了吗

网友:
我能问下你这迅维会员怎么来的吗

网友:
我看大家很难帮助你!

网友:
你看看是不 是BGA上有电容不良哦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先打一下屏接口的EDID是否有波形呀

网友:
【迅维】学员还来问这种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然后查下显卡供电条件

网友:
显卡。BIOS这些有问题没有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吗/碰见一个不确定是不是显卡

网友(2016-10-02):
集成 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