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UP1625Q/1625P

楼主(2015-08-30):
图纸上截图下来的。。

网友A:
楼主 是什么图纸我需要用到你上传的图片的以外一点点电路 麻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什么图纸我需要用到你上传的图片的以外一点点电路 麻烦告知下

MS-7680

网友:
感谢了  我去查查图纸了

网友(2017-11-13):
这两芯片一样的布局吗。 查41脚VBOOT,图纸是5V经过12K 14k 两电阻分压而来,实物是41脚只通过12K电阻接地,另外一只连接12V的12K电阻位置没有安装,断开的。 板子是 MS-7680 ver2.0,就是V星H61M-E33(B3)

网友:
35脚SVROK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