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风扇报错 fan error

楼主(2015-08-30):
联想R61 风扇报错 fan error   按回车报警,不能进系统,检查风扇不转。拆下散热测量 确定已坏。            等CPU风扇到了 换上还是报错 按回车或esc自动重启关机,在按开关可以通过报错 顺利进入系统!

            关机后,在开机问题已旧( 按回车或esc自动重启关机,在按开关可以通过报错 顺利进入系统!)基本是这样
还是出在散热器不行吗,还是H8上问题?

网友:
打下风扇的供电有的话  可以尝试再换一个风扇   先不要动主板

网友:
跟换风扇试试

网友:
找个旧的风扇换个试试   换了还不行  那就刷BIOS

网友:
后换的风扇参数与BIOS储存参数不一致

网友:
风扇坏的 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