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i7二代CPU,加电0.34掉电重启之维修

楼主(2015-08-30):
   外地一朋友发来一台Y570,11年的机子,i7二代的U。说是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开不了机了,说是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还会重启好多次。我感觉要么是转换电压没出来,要么就是缺电压!用可调电源发现加电到0.34掉电重启,果断拆机,板号是LA-6882P。拆开测量发现转换电压都已出,只缺CPU供电和集显电压。一看是95831(脑海中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慢慢测吧,所有条件都满足唯独CPU给他的svid,断开24脚电阻,电压输出正常,说明CPU供电芯片这块问题不大(不确定100%没问题),跟着时序走吧,但是我感觉图纸这时序貌似有点问题。

还是跟着月饼大神的时序走吧,如下图;

桥已收到PM_DRAM_PWRGD,桥的25M晶振起震,就是不输出H_CPUPWRGD,
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这个信号在CPU座子上门可以测到,如图:

外此机有点位,但是没有那个点位软件,死活找不到R26和R27的位置,经过一顿扫板,终于在CPU座子背后找到了这俩玩意,高清图被我不知道放哪里了,就在红色箭头那位置,靠左边!如图:

那么问题来了,是桥的问题还是BIOS得问题?先刷BIOS吧,涛声依旧,乖乖的换桥吧,是HM65的桥(感觉HM系列的桥好容易坏啊)换完加电一路小跑,接屏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写的不好勿喷,这个机子论坛里修好的不多,小小经验分享一下,觉得可以的加个分(友情提示,给我加分不扣你们自己的分哦,3Q),另外95831坏的也很多!

 会员1235833300鑫豆2025-7-1 21:33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不错,我还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被你秒杀了嘛  刷BIOS 好的

看帖要细心  最后楼主是坏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要细心  最后楼主是坏桥好的

哈哈  是的  我看下刷BIOS  我以为就好了  没看到后面写了换桥的 哈哈

网友:
加焊过没呢?

网友C:
现在好多掉电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学习了,桥导致的掉电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D:
不出CPU供电的机器相对难修,楼主功力够深,时序跑线一级棒!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我前几天修一片华硕也是H_CPUPWRGD有问题,加焊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技术很厉害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修几十片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多

网友:
现在HM55 HM65的桥也真是容易坏

网友:
修的少,换桥的更少。

网友F:
楼主 SVID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应该先加焊,不行再换桥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到了  手头上正在搞一个Y470的  上电到0.45左右,正在研究

网友:
看帖要细心  最后楼主是坏桥好的

网友H:
之前看过95831把24脚电阻断开,可以判断芯片好坏,你能讲下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I:
呵呵,谢谢楼主的分享,上次我有一块这样的,就是没有找到那两个电阻就没有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要细心  最后楼主是坏桥好的

后面还有,这个机子以及很多G470的CPU供电都是95831,问题太多 了

网友:
这个机子板子很大,我怕多焊几次变形,第一次我拿风枪热了不行,就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掉电都是南桥问题

它这个是因为桥没发出信号给CPU,导致CPU没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信号,然后不出CPU电压,缺电压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CPU供电的机器相对难修,楼主功力够深,时序跑线一级棒!

这个。。。跟着月饼HM65芯片组时序一般都可以走通的,图纸本身的时序我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修一片华硕也是H_CPUPWRGD有问题,加焊好了

南桥问题HM系列的我加焊貌似就好过数见的几台

网友:
G470我修的多,Y570第一次修到。论坛貌似也不多Y570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SVID的电压是多少

1点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先加焊,不行再换桥

拿风枪热过了,板子太大我没上BGA

网友J:
写得不错呀 高手 有那么机器的CPU供电断开24脚确定芯片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谢谢楼主的分享,上次我有一块这样的,就是没有找到那两个电阻就没有修了 ,

我是知道CPU座子的位置,然后从座子出发在后面一个个点,还真被我找到了,在我发的图片中那个红色箭头位置上排靠左2个就行,高清图被我删了好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写得不错呀 高手 有那么机器的CPU供电断开24脚确定芯片好坏

只有芯片95831哦,不是所有的都那样做,但是有一部分也确定不了,不过很少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有芯片95831哦,不是所有的都那样做,但是有一部分也确定不了,不过很少几率

谢谢 指点呀  呵呵 我以为很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看过95831把24脚电阻断开,可以判断芯片好坏,你能讲下其中的原理吗?

兄弟,这个是芯片自己设定的,芯片脚位就这么说的

网友:
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
果断直接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