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0不触发

楼主(2015-08-30):
刚接到一台不触发,rsmrst为低电平  ,还有slp-3  slp-5 高电平 触发没跳变。怀疑io坏。求高手确定一下

网友:
在线等的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把RSMRST这个应该为高电平才对解决了来再说

网友:
先测量RTC电路,在修触发,再就是三楼说的 先把r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 修高再说

网友A:
RSMRST无电压,查IO待机供电,找上拉电阻,换IO,换南桥

网友:
遇到不触发的就头疼

网友:
不触发确实是好修的就好修的很,不好修的 怎么都修不出来,主要是主板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无电压,查IO待机供电,找上拉电阻,换IO,换南桥

rsmrst不是待机正常了就会为高电平吗?

网友:
RSMRST#是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信号。一般来说是待机正常就会为高电平。但是不是绝对的。
南桥的RSMRST#除了待机发过来的R_EC_RSMRST#,应该还有EC发过来的EC_RSMRST#。这两者通常是一个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