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m2n68-la不过内存跑马c1换南桥晶振好了

楼主(2015-08-30):
惠普 m2n68-la不过内存跑马c1,先查了下内存供电1.5v和spd3.3v都正常,换内存,cpu还是不过,刷bios仍不行,独桥的板子,于是吹了下独桥,还是不过内存,无意中用表笔碰到南桥晶振,竟亮机了,果断换晶振后好了。

网友:
应该是时钟不正常导致的吧

网友:
我有块nf520a2g+现在是冷机可以启动,开机一会在重启就报显卡故障,是BIOS的原因还是桥啊

网友A:
这种故障还真没碰到过。楼主换的是32.768呢?还是25M的时钟

网友:
维修经验    但是如果说明为什么就更给力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南桥时钟问题还会挡内存的,不是应该没复位的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晶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没遇到过晶振导致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还真没碰到过。楼主换的是32.768呢?还是25M的时钟

南桥晶振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