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都备一些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5-08-30):
刚开始学习维修  经常要换一些场管 电容 待机芯片 之类的   平时大家都是备用哪些常用的呢

网友A:
330电容,还有一些通用铁壳供电管,51125 ,TPS50620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电容,还有一些通用铁壳供电管,51125 ,TPS50620等等

场管要不要备点

网友:
一些场管到料板上找同类型的管就可以啊,测量一下各引脚来判断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

网友:
51125  和一点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