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集成 版号GC5A 上电1.1掉电,跑马83。反复掉电

楼主(2015-08-30):
      可以正常开机上电到1.1 掉电,在自动上电,一直反复,跑马卡83  ,不插内存不掉电。
查了HWPG 正常发出。查PL11 显卡供电正常,PF4保险没有烧坏。
刷过EC 桥的 BIOS 无果。
测试USB 接口没短路 5V 正常。
更换CPU 和内存  无果。

求思路

网友A:
GC5A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5A是什么东西。

主板版号呢

网友:
广达的吗?

网友:
HWPG就是广达的呀

网友B:
那你先检测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网友C:
应该还是缺供电或者是哪个PG信号没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检测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内存1.5V 正常 而且跑马卡可以跑83 已经过了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缺供电或者是哪个PG信号没出吧

HWPG信号都是想通的  每个有HWPG的电压我都测试过  都正常输出电压了

网友:
估计掉电跟显卡有关

网友D:
因该还是缺供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该还是缺供电造成的

如果少供电掉电的话  不插内存应该也会掉电的把

网友:
已经跑马,估计电压PG时钟平台复位已经出来,查外设包括网卡声卡等等。这机器最好要有示波器来查各供电有无不良现象引起掉电,认真检查桥的模块供电,如LVDS模块、DMI、LPC。

网友:
重点查外设 南桥

网友:
和这个朋友故障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631-1-1.html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186-1-1.html
这也是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不过好像都没修好啊

网友E:
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把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一起吹下来。
然后就不掉电了。在一个一个安装上去。
也不掉电。
在进系统测试  网络,声音  都有的。
反正就这样好了。

网友:
有可能就是网卡或声卡虚了吧  但是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把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一起吹下来。
然后就不掉电了。在一个一个安装上去。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个机器的显卡太爱坏了

网友:
估计是网卡或声卡虚焊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比较麻烦啊 都跑吗了 又是集成的 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修好了就好,难道是声卡或者网卡虚焊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