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 开不了机 开机后关机烧内存

楼主(2015-08-30):
开始有过几次开机不触发拔掉电源和电池再插上就可以了,也没当回事。这回也是不触发拔掉电源和电池后也不行了,变成开机触发电源的灯亮硬盘灯闪一下屏幕没反应,然后就电源灯一直亮着风扇转。我自己把主板拆了下来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现电流挡在1.2A左右,待机20ma,后来发现不插内存电流1A左右怀疑内存坏了,插另一条内存(本来插着两条内存的),电流上去了然后又回到0.6-1A之间硬盘灯亮了启动了,然后按电源键关机(没接显示),接上显示屏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再然后就以为好了装上了,在开机故障依旧电流挡在1.4A。挡在1.4A是因为内存条不一样换那条挡在1.2A左右,内存发烫,拆下测两条内存条的1.5V金手指对GND金手指0欧姆,击穿了,但是主板的1.5V内存电压正常,~  机器送去维修烧了人家一条内存,后送宏基服务站烧了人家一条内存,也是换上内存可以开机,开关两三次就over了,服务站也检测电压正常,说可能是桥的事得发省里换主板800元,换个主板再买个内存得850,都用4年了嫌贵我没修,不明白为啥烧内存,求高手指点
今天把本本从服务站带回来了还是自己搞吧,找不到有水平的,县城里修了4天,市里修了2天,市里宏基服务站换主板内部价800,发省里换1200,太坑了。而且我认为我的主板pch,显卡都没问题, 再次说明一下。 本本装上内存是可以开机的,看不出任何毛病,随便玩不关机不会坏的,也不是每次关机都会烧内存,至少一个朋友用自己淘汰的1g内存试了一天没什么故障,关了4~5次机也没问题,到了晚上关机第二天又不行了,一摸内存烫,又烧掉了。之前我自己用模拟示波器看了1.5v电压正常没用杂波,待机电压一样正常,待机20ma,我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对电路理解不够透彻,我想是不是1.5v的内存开关电源某部分元件故障造成工作或是关闭瞬间产生一个电压比较高的脉冲,击穿了内存,我只有一个20M的模拟示波器,也没法看1.5V电压建立过程和关闭的过程。我也不从事维修,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烧内存,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思路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上边一开始说的在烧内存之前,出现类似故障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开不开机,拔掉电源和电池重新插上就好了。还拉了一点就是出现这种故障的同时开机后会发现电池有消耗,说明关机后待机电流过大,或有内部微短路。这样测待机电流没啥意义都正常因为内存并不是插上就烧的不一定哪次关机后就over了,现在不固定的烧内存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搞维修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本人就是宏碁服务站的  这里面的技术不懂电压啥的 别被忽悠了  你去外面电脑城做芯片级维修的 他们会修

网友:
开机不显。大写有反应不是屏,就搞吹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槽或旁边的供电元件短路了

网友:
服务站只知道换主板 换硬盘 之类的 你要问什么电压他们狗屁不懂。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修,一般都是可以修的好的!或者你发给我哈

网友:
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
看看 是不是CMOS  没有电 了

网友:
估计显卡这块有问题了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就被动,找个电脑成的芯片级的维修店,服务站都是坑

网友:
服务站只知道换主板 换硬盘 之类的 你要问什么电压他们狗屁不懂

网友:
用示波器测内寸的电压看看

网友:
送修吧  这个问题你是搞不定了

网友:
我这有拆机的,无维修。要的话350包邮,包一个月  QQ  632463802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不然怎么会烧内存啊

网友A:
内存供电不稳地。。建议先查3V  5V、、、、、

网友:
寄过来,免费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稳地。。建议先查3V  5V、、、、、

3 v   5v  指的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你在哪个市啊,我去你那里维修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正常不?可能短路引起的

网友:
LZ是做维修的吗 什么都换 也不去检测主板是什么坏

网友:
老烧内存,就要考虑是不是换板更合适

网友:
送修吧 广州的 可以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