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5-08-30):
戴尔的  笔记本   能检测到电池 但是显示是未充电   重新拔插电池 有几秒的充电显示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换电池没?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没换  应该不会是充电芯片问题吧!

网友:
换了电池再说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还有DELL电脑要用原装适配器哦。

网友:
电池  芯片 BIOS  就这三个

网友:
先易后难,先换电池,不行再主板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先换电池和适配器试试  多半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A:
多半是电池挂了,你把电池的点用完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池挂了,你把电池的点用完再试试

电池的点???

网友:
怀疑是,电池,先换个充电器试试,然后看看你的接口和充电器插头。最后再怀疑充电电路问题!!希望有帮助..........

网友:
系统有检测到电池   电池是否坏      进系统是否可以冲一会 还是待机可以冲

网友C:
先换电池啦,楼主修好了没有,是不是电池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点???

电池的电,笔记本奇葩的事很多,你换个系统试试,说不定就好了,有电流表最好插上电流表看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电池啦,楼主修好了没有,是不是电池问题呀

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DELL的笔记本,能检测到电池,但是未充电,电池也不能放电,换电池解决。

网友:
是不是 原装适配器 里面的 那根针不好了/

网友:
  先换电池再说了  不行再看充电芯片吧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断开电池的开关,ACER很多机器有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