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刷BIOS

楼主(2015-08-30):
如图芯片选择,可我不知道我的BIOS是什么型号,从哪里看?

网友:
掀掉那个白色外衣,有你想看的,MX2580A或者win25L80之类的。另,这个主板写BIOS修复的不太多,其他地方坏的多

网友:
这是刚拍的,那行是型号,

网友:
看不清楚啊!这种老款的24    25系列   。。。。。。

网友:
芯片四行数如下:
MX b094723
25L4005APC
3c580400
TAIWAN

网友:
楼主就在选择页面  选择MX 25L4005APC 就可以啊

网友:
推荐你买个自动识别的编程器,用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MX 25L4005这个是你的BIOS型号

网友:
25的不是带自动检测吗

网友:
谢谢各位,刷成功了,只是诊断卡还是档D4 55

网友:
买个自动带检修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刷成功了,只是诊断卡还是档D4 55

jjyy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25L400  512K的

网友:
看看内存这块吧,先量一下电压,

网友:
不是bios  就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25l400是型号

网友:
我有跟楼主一样的,自动FLASH识别啊,弹出的选项就少了N多,芯片上的字即便看不清也没关系,如果搞不清就选不带后缀的,只要芯片容量没问题,可以取消编程器前校验ID的选项,没有刷错过

网友:
在白色贴纸下面,撕下去

网友:
25L4005APC

网友:
查VDDSPD电压

网友:
直接点25检测后随便选择一个都可以

网友:
楼主该换编程器了,型号都是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