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加电电流反复跳变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08-30):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HP 4416S的笔记本,客户描述故障为开机无显示,先留机报价,客户走后加电测试电流跳变几次后有时停在1.7左右,有时一直跳,先拆机检查发现此机没有修过,就是灰比较多,心想应该是散热问题导致北桥虚焊,这几乎是个通病,一般不显示都会想到北桥,先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上电测试还是老样子,又吹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看来此机并非通病,应该是什么东西没有检过去,换了一条内存居然亮机了,想着原来是内存的问题呀,把他原来内存擦了一下,再装上还是一样,再装上我的内存也不亮了,看来也不是内存的问题,把内存槽清洗一下,换了一个内存槽又亮了,反复试了几次都能亮,想着是不是真的好了,难到今天捡到钱了,把内存换到另一个内存槽又不亮了,现在是插上面的内存槽可以亮,下面的不亮,想着反正是一条内存有一个亮可以交差了,于是把主板装到壳里,接上电源线,开关线先测一下不亮了,原来钱不是这么好捡的呀,电流反复跳变应该是内存没有检过,因为换换内存或换个内存槽有时能亮,反复测试发现有时下面的内存槽能亮,有时上面的内存槽能亮,在测试过程中无意间用手托了一下D壳下面,电流跳变几次居然亮机了,用进行了几个测试发现无论哪个内存槽如果不亮的时候,就用手托一下CPU座下面机器就可以亮机了,把主板拆出来,拿到工作台上再次测试,只要不亮时用手一压CPU座就可以亮了,查图纸发现内存的总线是连接到CPU座的,这下问题找到了,应该是CPU座虚焊造成的,,接下来就要加焊CPU座了,对于CPU座的焊接要比焊其他芯片的难度大,因为CPU座上面有一层壳,要相对较高的温度对能使之熔锡,因为以前焊过478,479的CPU座,要说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我焊接的时候一般都用风枪把助焊膏吹到下面,这次也一样先吹助焊膏,为了保险我又加了一些液体的助焊济,把主板放在BGA焊台上,先烘再焊接,焊接完后冷却装机测试一切OK,两个内存槽都可以点亮,测试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打完收工。

网友A:
会不会把CPU座的那个塑料吹坏啊

网友B:
做CPU座子成功率一直都高

网友:
很多板子AMD的为多,CPU座子虚焊的很多有几款机器是通病

网友C:
4416S 还真没碰到过CPU座出问题的呢。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AMD的修了容易反复,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主板 CPU 还有北桥 特别喜欢坏 显卡供电和显卡 坏的也不少 HP最烂也不为过 比V3000还烂

网友:
这款机器我都是搞AMD北桥的,没弄过cpu座的,下次搞北桥不行了再试试

网友:
我还没有焊过CPU座子一般都不搞了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D:
我就想知道CPU座子怎么焊。

网友:
CPU座真的还很少遇到虚焊的  学习了

网友E:
我遇到过一台同样问题的4411   机子本身2根1G内存   左换右换 发现一根弄死点不亮而另一根却能亮机    当晚报价换内存   但是第二天来了就点不亮了  当时我就郁闷了 客户有催的急   几经波折  才发现是南桥的问题 更换才OK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把CPU座的那个塑料吹坏啊

不会的,那个外壳可以耐245度左右的高温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一台同样问题的4411   机子本身2根1G内存   左换右换 发现一根弄死点不亮而另一根却能亮机    当晚 ...

电子的东西就是这样,故障虽然一样,但不一定是同一个故障点,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CPU座子成功率一直都高

只要温度合适一般成功率还行,因为CPU座本身有重量,容易焊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16S 还真没碰到过CPU座出问题的呢。一般都是北桥。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一般都是北桥和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CPU座子怎么焊。

我不是上传了一张焊接的图片吗,和焊一般的BGA芯片没有什么区别,我一般都吹助焊膏到BGA里面,这样焊接效果会好一些,这种CPU座焊完要多清洗一下才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G:
这个比较经典  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比较经典  值得参考

不能说经典 应该说是比较典型  AMD的问题多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那个外壳可以耐245度左右的高温没有问题。

是直接把助焊膏涂在CPU座上面啊

网友H:
靠,今天一接了一个也是上面的槽子可以亮,下面的不亮,不会也这么倒霉吧

网友I:
我记得你修过的一台x201的有线网卡用不了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x201有线网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I:
你吹焊膏是怎么吹的,把焊膏抹在座子上面通过针脚孔下去还是抹在座子四周,用风枪斜着吹进cpu底座

网友:
CPU座子都会虚焊啊,是AMD特有的问题吗

网友:
电子设备故障真是博大精深,头大。

网友:
还没遇到4416CPU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吹焊膏是怎么吹的,把焊膏抹在座子上面通过针脚孔下去还是抹在座子四周,用风枪斜着吹进cpu底座

不能抹在座子上,那样会造成CPU和座子引脚接触不良的,一定要抹在座子四周再用风枪吹进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你修过的一台x201的有线网卡用不了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先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加焊网卡,再不行写一下网址,最后就是换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靠,今天一接了一个也是上面的槽子可以亮,下面的不亮,不会也这么倒霉吧

可以用手压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把助焊膏涂在CPU座上面啊

把助焊膏抹在座子四周再往里面吹,最后一定要多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学习啦

客气了,互相学习,迅维给了这个交流平台,我觉得很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先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加焊网卡,再不行写一下网址,最后就是换网卡芯片。

看你很久以前发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很久以前发的帖子,谢谢了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楼主,加焊前要给CPU做加焊油吗?小弟是真不会

网友:
要是有带灯的内存假负载 问题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很多板子AMD的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