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8-30):
今天接到华硕P5QPL主板,问题开机触发不跑码,重新拔插CPU,跑码D0-89-D0停留,从帖子上介绍刷BIOS,换822排阻,都不行!电压,阻值都正常!最后查信号,查了半天最后还是跟CPU供电芯片有关,于是就开始加焊,,,冷却上机测试00-D0-89-D0-CI-2A-2B-00硬启动结束,成功修复!

网友:
路过看看你们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QFN的有时候就是爱空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常有的事。不知为什么

网友:
居然不是坏是 虚焊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跑D0-不记得了-D0  ,换了桥供电的固态电容就好了

网友:
能说清楚点芯片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822那东西容易坏

网友:
华硕的主板在配件无问题的情况第一步就是测所有的822排阻。

网友:
也不一定是822问题吧 测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吧

网友:
我只是供电有不跑马才吹这个芯片的,又学习一招

网友:
我加焊过CPU供电芯片,时钟,IO,换过822(IO旁边的),还是不行,还停在DO-98-9B的,哎。。。

网友:
怎么 判断出来跟CPU供电有关系?

网友:
还好,,没有迷失在822里,,,赞一个

网友:
那个 EPU 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