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0.3A左右掉电,

楼主(2015-08-30):
刷了几个BIOS了,几个都是电流跑出来了,无显

网友:
键盘的灯亮一下就掉回0.24A,就第一次会掉电,后面就没会。就是没显

网友A:
干干CPU吧  注意那个是灌胶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干CPU吧  注意那个是灌胶的哦

内存CPU都用风枪热过都不行。

网友:
加焊下CPU吧

网友:
你自己好好试试了

网友:
CPU的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这种机器的BIOS是不是要合成才可以啊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电流CPU供电出来了?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电感上的电压

网友:
刷BIOS  还是一样   怎么合成  求解救

网友:
刷了M个,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