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I3 进BIOS不花屏

楼主(2015-08-30):
有块神舟A430-I3的主板,换过显卡 显存 CPU 内存 刷过BIOS 还是会花屏,显卡供电正常!大家有没有遇见过! HM55的芯片,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下,CPU集成了集显

网友:
换过了,这个是I3一代的U

网友A:
看你这情况也就只能动桥了,话说55的桥问题比较多是真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B:
查显卡供电,正常换个显卡。

网友C:
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看看是双显还是独显啊,独显的话,输出又不经过桥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外接也是这样,动桥吧。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没?有时显存供电偏低也会出现些怪问题

网友:
技术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网友:
这问题带是相关到显卡这部份,显存供电正常,先换下显存试试。

网友D:
桥挂了,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什么都换了还是花屏,换了桥立马OK

网友:
有修过集显花屏,内存换过,北桥换过,最后是一组供电偏低,一电容漏电引起。

网友E:
请问楼主,显显卡前也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F:
我估计还是你显卡问题,进PE会发屏吗?如果可以的话把显卡驱动卸掉试下

网友E:
有修过买两显卡换后,不同问题,最后还是从别的机上拆下修复,现在坑人的显卡不少坏的。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情况也就只能动桥了,话说55的桥问题比较多是真的

实在不行在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显卡供电,正常换个显卡。

换了显卡跟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挂了,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什么都换了还是花屏,换了桥立马OK

那换个桥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显显卡前也是一样的问题吗?

换显卡之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还是你显卡问题,进PE会发屏吗?如果可以的话把显卡驱动卸掉试下

进BIOS正常 进PE 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修过买两显卡换后,不同问题,最后还是从别的机上拆下修复,现在坑人的显卡不少坏的。

运气好的话 就没事,运气不好搞死人

网友:
把独显禁用试试  进安全模式

网友:
CPU换过 那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G:
就剩桥了  你怎么不动

网友:
应该 是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剩桥了  你怎么不动

等我换桥试试,好了在跟大家说

网友H:
外接正常不? 看着像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正常不? 看着像显卡问题

外接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I:
换显卡,或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显卡,或显存

都换过了。。。。。

网友:
都得经过桥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HM55以上的机器  显示都是走桥的   你换个桥估计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是不是显卡没有焊接好呢

网友:
现在的CPU 都挺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