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无背光 暗屏

楼主(2015-08-30):
IPAD2无背光 暗屏   强制启动后   灯光亮一下就熄灭,进水后引起的故障,   这到底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还是哪里接触不良呢?

网友:
谢谢,学习了。。多谢

成霸天下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找找PCB图纸  里面有维修步骤

网友:
无背光 暗屏   强制启动后   灯光亮一下就熄灭,感觉是供电,或者是屏的问题,找一下供电试试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楼主自行查屏幕座的背光供电。有一组供电是二极管升压的,找一个就行了,问题比较常见,一般是不关机拆屏,或屏没装好就开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