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55-C PLUS图纸,没图纸就麻烦进来看看电压

楼主(2015-08-30):
症状;开机cpu风扇转一下,掉点
OUT+5VSB=5V   OUT+3VSB=3. PU601+5V
PU904 +1.1VSB=0.9   PQ312+1.2V_APU=O
PQ702+1.1V_SB=0    其他全部0v 芯片没量  ,请问大家等于0v的电压都是这么来的,

我小小白没修过台式机主板,又没图纸跟不知道怎么修,无思路还请老师傅些帮帮忙

网友A:
找到问CPU供电电路,接地0,怀疑mos管击穿,明天回店里一个个拆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CPU供电电路,接地0,怀疑mos管击穿,明天回店里一个个拆下来看看

接地为零,拆下CPU再打下对地阻值是不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