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主板挑CPU

楼主(2015-08-30):
      一块华硕P5QPL-AM REV1.03的主板上420,430CPU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上E系列的CPU就不跑吗 有谁碰到过 BIOS我刷过 时钟芯片换过 板上的822排阻差不多的换了 都不行 不知道哪的问题 有哪位兄弟碰到过 求分享经验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帖子的沉了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真没修好过挑U的板子,麻烦的很,直接叫客户用能亮的U算了

网友A:
bios问题?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估计还是总线上的事

网友B:
一般是cpu的地址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刷个bios试试呢

BIOS刷过了 没有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cpu的地址线的问题吧

恩 以修好了 是一个620排阻坏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 以修好了 是一个620排阻坏  谢谢

排阻坏了会认U还是因为他的电压,电流,电阻不适合U的工作电压,电阻,电流的意思吗,我也有这样的板,谢谢LZ分享,但是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呢,求解LZ

网友:
这问题很少遇到,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排阻坏了会认U还是因为他的电压,电流,电阻不适合U的工作电压,电阻,电流的意思吗,我也有这样的板,谢 ...

不好意思 我起先也是报着试下的感觉去换的 换了没想的居然可以 而后也没去怎么查了 客户急 修好 付钱 板直接就拿走了 如兄弟也修到 记得分享下 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起先也是报着试下的感觉去换的 换了没想的居然可以 而后也没去怎么查了 客户急 修好 付钱 板 ...

大哥,我没有思路去修啊,我就是问问他,他们之间的工作原理,看给点启示,嘿嘿,其实我也不懂,就乱问的,不是很了解线路图,和工作原理

网友E:
你这个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挺好的,还带PCIE的接口,。给个连接吧。

网友F:
北桥加焊下bios 刷一下 修不好就没什么必要了把a

网友G:
关键时候还得换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挺好的,还带PCIE的接口,。给个连接吧。

迅维淘宝上就有的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时候还得换排阻啊

是啊 又是死在排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加焊下bios 刷一下 修不好就没什么必要了把a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以修好了 是一个620排阻坏  谢谢

602排阻  相连的是cpu的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