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 诊断卡跑D0-98-CC-D0-98-D4-28-38-RC-B0停了,.求解啊,

楼主(2015-08-30):
BOIS刷过了,CPU换过了,内存换过了,内存假负载正常电压是<VDD1.5V    VTT0.75>  可测出来的电压是VDD=1.19V  VTT=0.59 这个正常吗?  时钟假负载打出来只有0.35正常吗?各位师傅帮帮,华硕P5G41T的板子一块都没修好过,新手很多都不懂,求解决一下!

网友A:
看看串口与键盘接口电路吧。不行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串口与键盘接口电路吧。不行换IO.

感谢啊,我试试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B:
修好了楼主出来说一声啊,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楼主出来说一声啊,怎么修的。

我刚才遇到的跑码没有楼主跑得多就是D0 98完事,但同样都是内存供电1.2。是BIOS边上的822坏。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766-1-1.html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