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90t 比卡刷更容易,小编亲测一键线刷!

楼主(2015-08-30):
作为联想A390t的用户,可能在第三方zip格式刷机包上选择的余地不是特别多,而且在不太正规的网站上下载了良莠不齐的刷机包,或者是参照了错误的刷机教程导致刷机失败手机无法开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需要使用官方的刷机教程。
1. 点击下载最新版线刷宝,下载安装。
可直接在 线刷包 免费下载 联想A390t 线刷刷机ROM
PS
(1)下载的 联想A390t 线刷刷机ROM包的 固件号要高于您手机的固件号(部分手机显示为基带号/基带版本,可在“设置”-“关于设备”/“关于手机”里查看到),否则成功刷机后,可能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等现象;
(2)若已不小心刷到低固件号版本,也没有关系,如没有问题则可以正常使用,若出现无法拨打电话、经常自动关机等现象,只需重新用线刷宝刷到高版本固件号即可;
2. 插上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从选择已下载完成的ROM包,点击“开始刷机”。
3. 弹出是否进行驱动更新的对话框。
刷机前必须安装相应品牌机型的驱动,否则无法刷机。若您无法判断是否已安装驱动,建议点击“是”,同时在“退出前不再提示”打上勾。
4. 显示驱动更新界面。
小白用户可按提示进行操作。安装驱动前请关闭所有不相关的应用软件,以免冲突。同时断开已连接手机,避免安装后需要重启。完成以上步骤,请在“我已完成以上步骤,同意继续”中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
5. 驱动安装
6. 点击“完成”,进行分析ROM包,连接手机。
7. ROM包分析完成后请按真实界面(下图为演示图)或下方操作步骤中提示,手动操作来进入刷机模式。
a. 断开数据线并将手机关机,等待约30
b. 连接手机
c. 如未开始刷机,拆下电池马上重新装上(保持数据线仍连接的情况下)
备用方案:在步骤2前 按住音量+或音量-再重复步骤2-3
8. 进入刷机模式后自动开始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