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信息无法保存

楼主(2015-08-30):
右边有一台神舟q320y,每次开机都会提示cmos设置错误,要按f2重新设置才行,换cmos电池无效,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打错了,是手边有一台神舟笔记本

网友:
COMS电池没换前有电不  没电就查RTC电路 有电多半就是桥虚了 或RTC短线了

网友:
先查RTC电路  在加焊下南桥  不行就重植南桥  或者更换

网友:
桥的问题多点,在确认下电池呀

网友:
检查小电池的电路   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查南桥RTC电路   晶振      就可以解决了 在不行刷一个BIOS 试试

网友:
时间也不保存 。查RTC 电路

网友:
查RTC线路 及排查相关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