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WD显示器用一会儿花屏

楼主(2015-08-30):
联想l2060WD显示器用一会儿花屏,求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估计都是滤波电容了  也不拆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是滤波电容了  也不拆开看看

看了,电容没问题。正在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电容没问题。正在检查

屏线呢  或者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呢  或者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

这机子很奇怪,有时候花,有时候又不花,有时候用半小时左右花,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现在就很麻烦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貌似屏故障

网友:
是屏或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换屏线  加焊MCU芯片

网友:
维修中 时隐时现 的故障最难搞,正常显示时提取数据同显示不正常时的数据对比一下看有没可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屏线换掉吧

网友:
这个是屏线问题啦。更好好的屏线。

网友:
排除下,先排除屏,屏线,然后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排除下,先排除屏,屏线,然后就是

网友:
感觉屏线和驱动板,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电容,屏线,驱动板,屏